基于4-20mA电流光纤中继器原理和应用

楼主(2021-04-01):
1、采用4-20mA电流传输原因

工业上最广泛采用的是用4~20mA电流来传输模拟量。采用电流信号的原因是不容易受干扰。并且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导线电阻串联在回路中不影响精度,在普通双绞线上可以传输数百米。上限取20mA是因为防爆的要求:20mA的电流通断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引燃瓦斯。下限没有取0mA的原因是为了能检测断线:正常工作时不会低于4mA,当传输线因故障断路,环路电流降为0。常取2mA作为断线报警值。电流型变送器将物理量转换成4~20mA电流输出,必然要有外电源为其供电。最典型的是变送器需要两根电源线,加上两根电流输出线,总共要接4根线,称之为四线制变送器。当然,电流输出可以与电源公用一根线(公用VCC或者GND),可节省一根线,称之为三线制变送器。

2、二线制原理

图1

图2

如图1最后一个图,两线制就是把变送器当成一个负载,具体实现如图2,内部的电压电流变换电路,将电流变为电压,实现内部电路供电。图3是电路的一个具体实现,电路比较简单。

图3

3、需要光中继原因

一般电流传输几百米,但是实际工况可能需要几千米远,甚至更远。因此需要电流中继器。使用时,只需要知道进去什么电流信号,出来还是什么电流信号就可以了。具体的接线方法可以看产品说明书,主要是线制问题。中继的具体原理如下:.先电流采样,然后变为光信号,发送出去,接收端接到光信号变为电流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