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和支路开关选择

楼主(2021-04-01):
准备要安装20个16A的分路1P开关,但是总开关的容量确定不了,请大家赐教,总空开选择多大合适?有没有相关的计算公式?

真心请教各路大神,谢谢!

网友A:
看你实际同时使用多少路,再说实际负载大小才能确定,就是你带负载总和再考虑20%余量,如果实在不放心,就是总开关数量总和(不过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