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通过转换后的IP访问

楼主(2021-04-01):
现场的环境是,5台设备使用三菱Q系列CUP,每台PLC上带有两个三菱机器人,通讯方式为CC-LINK IEF BASIC网络。现在客户要求PLC通过无线网桥与其服务器连接,通过SOCKET通讯方式通讯。现在问题就在于,我的5台设备IP如果设为客户分配的同一网段的IP地址,则会导致设备上的机器人通讯报错(CC-LINK IEF BASIC通讯不允许同一网段有多个主站),所以想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方法实现5台设备PLC设为不同网段,然后通过某种方式转换PLC的IP,使其转换后的IP为相同网段,然后上位机通过其相同网段跟PLC通讯。

网友A:
三菱PLC允许装多个网络模块吗?

AB的PLC可以同时安装2个网络模块,这样一个网络模块做内网和机械手,相机,远程IO通讯。另外一个网络模块设置为外网和客户公司网连接。可以对PLC编程,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