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485通讯问题急求大神

楼主(2021-04-02):
关于台达的通讯问题 在线求助 3台变频器 与EC3-8Kplc 通讯 频率写进去了 但 只能读出一台吧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请大神指教

如果说1号站的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存放在D1073-D1076里

那么MODRD K2  H2102 K2后

2站的频率放在哪里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首先MODWR  K1  H2102  K2是    MODWR S1  S2  N指令,K1变频器地址,H2102读取数据地址,K2读取长度。接收数据以ASCLL码形式存储在D1070-D1085,并将内容转换为数值存储在D1050-D1055复位数据传送接受完成标志。

网友B:
不是应该轮询么,1#完成后读2#,2#完成后读3#,以此类推。

网友C:
还是存放到D1073-D1076,所以收到数据要及时处理或转存,然后再去发送下一条读指令,不然就覆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MODWR  K1  H2102  K2是    MODWR S1  S2  N指令,K1变频器地址,H2102读取数据地址,K2读取长度。接收数据以ASCLL码形式存储在D1070-D1085,...



我感觉突然感觉我穿越到四五年前,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轮询么,1#完成后读2#,2#完成后读3#,以此类推。...



对的  列出的程序只是完成了变频器1的读写。所以他才只能读取了1的。

网友E:
可以根据发送指令顺序控制临时寄存器转存到对应的寄存器中

网友F(2024-05-08):
读一个,变化变频器地址,数据有变化,说明到变频器的通信没问题。用最笨的方法,写三段通信程序,各自对应一台变频器,数据地址独立,执行条件各异且互斥,或可用定时器分段。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