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子程序调用指令如何使用

楼主(2021-04-02):
程序中子程序调用指令,plc一直报错,指令QQ图片20210402程序.jpg格式都是对的,找不出原因,请问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我知道,但是我也就是这样写的啊,但是还是plc报错

网友B:
要看报错原因,子程序非完全闭环,与MC不同,看看是不是X4接通母线了?还有其他的报错原因,P指针双线圈,CALL-CJ混用等

网友C(2021-06-07):
梯形图左侧哪里输入可能有问题,导致子程序调用逻辑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