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顿机器人如何与PLC通讯

楼主(2021-04-02):
埃斯顿机器人ER-16,控制器KEBA kemro K2-200,我想加外围控制,想知道机器人与PLC(西门子smart或1214)如何 通讯,有没有大侠指点一下,同时是否还需要GSD、EDS、GSDML等文件顺便给提供一下

网友A:
逻辑搞错了吧,首先是看KEBA伺服驱动器支不支持PN   如果支持然后找到对应GSD配置文件

网友A:
可以参考下  https://www.pianshen.com/article/83121922891/

网友B(2023-07-24):
我做过,现场总线可以支持Profibus,以太网可以用套接字或者Modbus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