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与串口服务器的使用

楼主(2021-04-02):
求问一下,我能不能用串口服务器连接到昆仑通泰触摸屏上来,

从而达到增加串口的目的呢,具体该怎么使用

网友A:
1、可以达到增加串口数量的目的,有个前提条件 是 该触摸屏有以太网通讯口;

2、串口服务器 是 将 RS-232/485/422多路串口 转成 以太网,但是 透传,一定注意 是 透传,不更改协议的; 换句话说 ,接到 触摸屏上,选择 协议时,串口那面的协议 是ModbusRTU,在触摸屏上依然选择 ModbusRTU,而不是 ModbusTCP。这样多路的 串口,就以 一个以太网口 连到触摸屏上,选择驱动时,会用到 虚拟串口。可参考下面的文章。

3、串口服务器 常用在 组态软件的场景,且文章会很多。

组态王+串口服务器+多块智能电表

https://wenku.baidu.com/view/cfcc0722312b3169a451a49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达到增加串口数量的目的,有个前提条件 是 该触摸屏有以太网通讯口;2、串口服务器 是 将 RS-232/485/422多路串口 转成 以太网,但是 透传,一定注意 是 透传,不更改协议的; 换...



我的屏是有以太网通讯口的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电脑上增加虚拟串口,直接下载到屏里就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可以达到增加串口数量的目的,有个前提条件 是 该触摸屏有以太网通讯口;2、串口服务器 是 将 RS-232/485/422多路串...

这不能吧!一般串口服务器是给没有网口的串口用的,你这是反其道而行之啊。

网友C:
在MCGS上没有使用过,AB plc用过。

AB plc的网络模块TCP/IP插口------------接串口服务器 TCP/IP转4个DB9串口。

串口服务器设置自己的IP地址,同同时设置4个串口的通讯协议,数据等。

AB plc使用MSG指令发送接收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SDFRFF"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可以达到增加串口数量的目的,有个前提条件 是 该触摸屏有以太网...



作用力与反作用了。你可以说是给没有串口的设备增加网口。对于网口设备就是增加串口。。

网友D:
没看懂,待我自己试验理解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可以达到增加串口数量的目的,有个前提条件 是 该触摸屏有以太网通讯口;2、串口服务器 是 将 RS-232/485/422多路串...



虚拟串口  是 在触摸屏(或者组态软件)通过 自己的驱动 连接设备 时 用的,这个 取决于 昆仑通态的 连接下面设备的驱动。先看看该驱动的设置方式。可以咨询下  触摸屏的售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