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改成acs880与西门子plc通讯需要哪些改变

楼主(2021-04-02):
acs800改成acs880与西门子plc S7_300  DP通讯需要哪些重新设置,求教各位大神!!!无法感谢

网友A:
只要将ACS880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好(51.07模拟RPBA-01),PLC硬件组态可以什么都不要修改。

网友B(2021-06-07):
引用 网友A:
只要将ACS880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好(51.07模拟RPBA-01),PLC硬件组态可以什么都不要修改。

你好,请留个电话,我是 张工,有请教或合作,acs880通讯问题。

网友C:
那个很好改的,把变频器的通讯组参数设置好就行,其他的相关参数按照原来的设置就行,而且880可以切换为中文,调试更方便

网友D(2021-07-18):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ACS550变频器modbus通讯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