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关于FP-XHC60T配方的存储地址

楼主(2021-04-02):
FP-XH  C60T  配方程序   配方数据的存储地址可以是哪些?

网友A:
你指的是掉电保持的寄存器吧。另外在软件里PLC寄存器设置里,要进行保持和非保持设置

网友A:
关于寄存器类型在PLC手册里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掉电保持的寄存器吧。另外在软件里PLC寄存器设置里,要进行保持和非保持设置...



这个地址有多少个呀   就是说配方数据能存多少?就是配方长度多少?

网友A:
1617352207(1).png单字16位为单位。你想写多大数?

网友B:
一共32766字

网友C(2021-05-24):
配方数据一般是保存在触摸屏里,就是因为担心PLC的寄存器不够用,才搞的配方功能,不要搞混了哦,小老弟,当然,如果你数据量少的话,就保存在PLC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