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L33ER网线连不上

楼主(2021-04-02):
用虚拟机XP系统,RSlinx CLassic 2.59版本,普通网线,始终连不上CPU,是不是需要专用网线?我也忘了,几年前用过这种CPU,当时用的什么网线不记得了,现在连不上很苦恼,只能来这儿求助了。

网友A:
网线只是普通网线  主要是你虚拟机的网卡设置是不是正确的?

不知道你的plc地址在什么网段。虚拟机设置网卡是默认主机的硬件口 还是其他?自动获取还是手动设置

另外如果你开着无线网,而你又想连PLC的时候,一般是先连上PLC在开无线。

先开无线 虚拟机默认走无线网 这样网线就连接不到PLC了。

楼主:
触摸屏(GP)用网线也连不上CPU,触摸屏地址设10.10.0.2。CPU地址到底是不是10.10.0.100也不知道,因我直接用上次的SD卡插上装的程序,与CPU一直连不上,想清空程序,按复位方式执行,CPU仍顽强自检通过,OK和RUN绿灯亮。CPU会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GP)用网线也连不上CPU,触摸屏地址设10.10.0.2。CPU地址到底是不是10.10.0.100也不知道,因我直接用上次的SD卡插上装的程序,与CPU一直连不上,想清空程序,按复位方式执...



可以ping通吗?可以ping德通的话 至少说明网络没有问题。再去看其他了。

楼主:
ping 10.10.0.100不通。现在不确定CPU的IP地址是上述,因没连上过,程序没下载过,只是用SD卡装的,以前的程序是那个地址。虚拟机网用第一项桥接方式,网络IP设10.10.0.2,BOOTP设了掩码255.255.255.0,其它没设。现在用直连网线找不到CPU的MAC,这是最要命的,找不到CPU一切都没用。网线应该没问题,我用它给触摸屏下程序很正常。我现在要不要跟供应商换块CPU?

网友B:
如果CMD都无法ping通,看看网卡驱动是否有,网线硬件是否连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