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松下PLCFP-XHC60T的寄存器地址范围

楼主(2021-04-03):
这段程序   DT450里面的数值是1,2,3,4,5这样,   程序每执行一次就加一  ,所以是不是I0DT10000也会一直加下去   ?还是I0DT10000是有终点的,最大可以到多少?

网友A:
查阅了下编程手册,不同点数的PLC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不知道你要多少,执行一次加1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要多少,执行一次加1也足够了

        -----------------------------------------------------------------奥  我感觉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