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数据读取写入问题

楼主(2021-04-03):
模拟量数据读取写入问题 写入的34号寄存器和28寄存器不知道干啥用的 说明书上说的是留给系统用的

网友A:
你确定你的模块是04AD而不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模块是04AD而不是其他的?



又看了一下硬件是6EA-E2 是我看清硬件配置

网友B:
这个以前厂内测试时,有写途程的(比如T1测试将28写成5;老化,写成10;T2测试写成15);也有将条码写在里面(这样这台在测试的时候,就能知道测试的时候是不是对应的这台产品,测试程式会比较刷入的条码和写入存储器的条码是不是一致);这些对产品本身没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