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ABVIEW三轴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21-04-03):
刘老师好,我刚接触GALIL运动控制卡DMC1842的一位学生,现在要做一个课题“基于LABVIEW三轴运动控制系统设计”,主要内容就是DMC1842控制三轴电机画个圆或圆弧一个图形,我找不到使用例程,也找不到这方面资料,不知怎样下手,请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抱歉,不知道您需要的是什么资料?这里可以提供GALIL运动控制器的资料,到那时,如果您对labview本身掌握不足,就不一定能帮得了忙

楼主:
现在X,Y轴可以一起动啦,想画一个圆,不知道怎样设置?

网友A:
如果是xy轴画圆,参考《指令手册》上的CR指令,当然同时会用到的还有VM、VE、VA、VD、VS。也可以先看看手册上的平面插补部分。

楼主:
刘老师,有没有DMC1842相关资料,安装软件包,和LABVIEW文件和例程

网友A:
dmc-1842有用户手册和指令手册。

软件安装包有控制器的调试软件和开发api,这就根据您目前使用的操作系统版本来确认使用是具体什么软件。

labview的例程,只是演示如何在PC和控制卡之间建立通讯,如何让使用控制卡上的指令,不涉及任何电机的控制。

以上全部为英文,在galil官网可以下。

楼主:
现在找不到GALIL官网,网上搜不到有关DMC1842的资料,刘老师,能发个链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找不到GALIL官网,网上搜不到有关DMC1842的资料,刘老师,能发个链接吗...

找不到?您是怎么找的?

www.galil.com

楼主:
里面找不到DMC1842的资料

网友A:
先是找不到galil官网,给了官网地址还找不到dmc-1842。您要是说资料无法下载我可能都信了(之前确实出现过由于网页问题用户无法注册的故事)。

而且,您只要在网上找,一定可以搜到国内代理商的网站,相关资料代理商网站上也都可以下载。

或者,您就在工控网的下载区搜一下,都能找得到

真的很想对您说一句,“此卡或与施主无缘”

楼主:
想要DMC1842在LABVIEW中使用的例程,一直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要DMC1842在LABVIEW中使用的例程,一直找不到

您只要看了任何一个例程,就知道所有的例程基本上都是与具体的控制器型号无关的。

网友B(2022-12-22):
引用 网友A:
先是找不到galil官网,给了官网地址还找不到dmc-1842。您要是说资料无法下载我可能都信了(之前确实出现过由于网页问题用户无法注册的故事)。而且,您只要在网上找,一定可以搜到国内代理商的网站,相...



刘工好幽默,哈哈,最后一句逗乐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