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03):
各位大神:Eplan提示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装64位OFF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64位OFFICE



兄弟,现在OFICE

都需要激活,这在用WPS。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_units"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装64位OFFICE】进行回复:        -----------------------------------------...



嗯,装WPS就用了EPLAN的部件库,没有ACCESS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李口合"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all_units"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装64位OFFICE】进行回复:        ------------...



可以解决吗?

网友B:
装OFFIce搞个<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此处内容被屏蔽>一下

网友C:
我升级2.8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让IT帮忙的,将部件库转成了数据库格式(什么格式目前记不清了,只能到公司电脑上看看),放在了服务器上。后面讲部件库选这个文件就行了。

网友D:
淘宝买个office 2016吧,包安装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