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连电脑出现下位组件不同

楼主(2021-04-03):
各位大神们好:

      用博图V16与新买的S7-1200 1214C DC/DC/DC 固件版本为V4.4.1联机,出现下位组件不同和在线组态数据与离线组态数据不同,无法诊断数据可用的提示。

请问大家这是这么一回事,要这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画圈圈的部分打开看看,检查一下,离线在线比较一下看看是哪里不同,你的图片不够全面不够清晰,暂时无法为你判断是哪里的问题。电脑截图更方便。

网友B:
不同就下载一遍硬件配置。

网友C:
西门子的破软件,硬件型号差一点就有报错情形。一个是你的博途需要升级到最新,另外就是选型你看一下硬件型号——不能错一个字母、版本号V4.4即可(博途软件也不会分辨0.1以后的位数)

网友D:
硬件组态需要一致性检查,不一致则会出错!

网友E:
可以直接上传硬件配置信息 ,成功以后再上传软件程序,不就对等了吗

网友F:
硬件版本和你软件组态里面不一致而已

网友G(2023-09-17):
PLC的硬件版本太高,和博途组态软件不一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H(2023-10-26):
学习了!每一个项目坐下来都不容易,特别这种大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