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V680-CA5D02-V2控制器RFID

楼主(2021-04-03):
那位大神懂这个控制器,需要技术指导 成功解决问题 重金感谢   控制器损坏了 更换一个就不能用了      和三菱PLC通讯配合使用  或者取消也可以 WX 1=5=9=7=6=9=7=7=8=7=6

网友A:
SW1、SW2和盖子里面的SW3、SW4的设置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1、SW2和盖子里面的SW3、SW4的设置看一下吧



这个控制器 变成软件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