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C端通过PLC给触摸屏上下载程序可行吗

楼主(2021-04-04):
PC通过USB转串口连接PLC的串口1 ,PLC的串口2连接MCGS的RS23S接口,这样可直接从PC端给触摸屏上下载程序吗

,求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脑洞清奇啊,是因为懒得多插一次线吗?

网友A:
我也好奇这样可不可行,真可行的话我也避免了每次下程序都要拆屏幕保护壳插线的步骤了

网友B:
网口应该可以  串口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脑洞清奇啊,是因为懒得多插一次线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口应该可以  串口应该不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这样可不可行,真可行的话我也避免了每次下程序都要拆屏幕保护壳插线的步骤了...



确时,串口可以的话,会方便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