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eplc轮询太慢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05):
采用定时轮询,9个站号,半秒一个,子站还是有不能正确执行动作,要下个周期才能动作,时间太长有什么好的方案解决,谢谢

网友A:
提高波特率   轮询按优先级执行

网友B:
走的是modbus协议吧?

之前我再测试一个 性能还是较好的液位计;想看看它最快的反应性能;结果是modbus正常收发的速度是80ms。

这种情况 ,可以考虑

1、将 定时轮询的时间 ,先设置 成 当前轮询时间的 1.5倍,看看子站 是否可以在本周期动作;至少比现在2个周期才回来快些;若 可以正常轮询,再变成 1.2倍的轮询时间,看看情况。

2、再考虑 提高一档 波特率,再看看效果;

3、将一个子站 用测试工具,可以看到 该子站的 收发信息时间,再具体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的是modbus协议吧? 之前我再测试一个 性能还是较好的液位计;想看看它最快的反应性能;结果是modbus正常收发的速度是80ms。这种情况 ,可以考虑 1、将 定时轮询的时间 ,先设置 成 当前...



谢谢,走的是modbus  rtu

 1 速率 9600 太快怕丢包,关键传送采用透传模式,而且天线在不锈钢箱内,现场潮湿有消毒

  2 距离大概60米左右

 3 现在使用中我有时间再试试19.2

 4 用2个以下时很可靠,多了就不可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走的是modbus协议吧? 之前我再测试一个 性能还是较好的液位计;想看看它最快的反应性能;结果是modbus正常收发的速度是80m...



嗯嗯   好的 ,这种测试验证,确实 需要在现场调试;很多给的“经验值”都不太靠谱;

慢慢通过 改变单个变量,同时固定其他条件,来测试。

加油哈,若有需要讨论的,可以随时留言。

网友C:
  PLC通过modbus RTU 主站协议与外围设备通信,由于485 modbus 通信方式是 主站排队轮询的方式,如:主站问从站1,从站1应答,主站收到从站1应答,主站问从站2,从站2应答,主站收到从站2应答.,如果从站设备很多,RS485的实时性就会很差;

我公司采用工业现场总线CANWeb解决了此问题:

    从站SIO通过CAN和MST内的数据块自动高速交换数据,PLC只和MST一个设备通过Modbus通信交换数据,可保证PLC对所有设备的扫描时间<100mS,并可用Web页面调试、监控从站设备

网友D(2022-01-26):
我就是回复下赚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