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威纶通mt6071与stm32的通讯问题

楼主(2021-04-05):
各位老师,我刚刚接触威纶通触摸屏,老板说要我把stm32通过485和触摸屏通讯,通过触摸屏显示32里面的数值。

我打电话问了一下威纶通的技术,技术说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但是我根本搞不明白,这样怎么看里面的数据,地址都不知道怎么写上去。

是不是要在那个宏里面进行编程,请求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通信硬件协议:RS485、RS232等
通信软件协议:Modbus RTU、Modbus ASCII等
这个通信关键是STM32的通信编程,其他都是次要。

网友B:
单片机的ModbusRTU的通信协议实现了吗,单片机的通信协议没实现,肯定通信不上

楼主:
modbus通讯协议不是只要设置好设备属性,然后直接连接上就可以了吗?

难道还有其它没有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dbus通讯协议不是只要设置好设备属性,然后直接连接上就可以了吗?难道还有其它没有弄好?...

STM32里不应该写通信程序吗??????

楼主:
stm32里面有通讯程序啊,我用485连接plc和串口调试助手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里面有通讯程序啊,我用485连接plc和串口调试助手都没什么问题。...

那么想用威纶通对STM32做什么操作?比如要对什么变量做读操作还是写操作?

楼主:
只是读取里面的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读取里面的变量。

变量类型不同用的寄存器也不同,功能码也不同。

网友C:
你这屏中的驱动方式先对了吗?STM32中的数据格式是modbus RTU HEX ADDRESS   是16进制的吗?还有屏中站号与STM32中是否一致,COM口通讯方式:19200,E,8,1.都要全对应的。

网友C:
数值地址用的是5x163,你试用下3X或6X

网友A:
应该用4X或者3X类型的寄存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最后直接用西门子plc将两者连接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4X或者3X类型的寄存器。



为什么用4X和3X

网友E:
无协议rs232通讯,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