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轮值控制

楼主(2021-04-05):
要求对10台机器的启动停止进行自动控制。

自动检测到启动信号后开始启动机器,根据机器运行时间的长短且无报警的状态下依次启动,最先启动运行最短的。停止是先停止运行时间最长的。

求助梯形图程序应该怎么写,只有两三台机器还好,完全用比较指令就可以写,10台机器用传统比较就太复杂了,求助各位

网友A:
看你的逻辑写的不是很清楚,优点乱,希望你整理一下,逻辑严谨清晰,有无其他启动停止条件。自动检测到启动信号后开始启动机器?已经有启动信号了难道机器还没启动么?每台机器启动后的运行时间?,按照你这个逻辑写的话,最后有可能就是所有机器瞬间启动,瞬间停止了。

网友B:
我理解是求最长时间和最小时间的对应电机号?

可以定义连续的寄存器比如D100-D109按顺序存放10个电机的运行时间。

利用求最大最小值命令求出最大值和最小值是多少。

或者排序指令也行,那就需要先把寄存器备份一下。

用循环指令把最大和最小值去和10个寄存器里的值做相等比较,相等就说明这个寄存器是你要找的电机,就能求得是

哪个电机运行时间最长和最短

网友B:
如果用C语言写,就简单多了,可以定义数组,然后循环比较,最后对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下标就是要找的电机号

网友C:
843468620  文本不便描述

网友(2021-05-08):
本人新手上路,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D:
用FOR循环+序列+比较+赋值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2022-08-11):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逻辑写的不是很清楚,优点乱,希望你整理一下,逻辑严谨清晰,有无其他启动停止条件。自动检测到启动信号后开始启动机器?已经有启动信号了难道机器还没启动么?每台机器启动后的运行时间?,按照你这个逻辑写...



是这样的,有6台机器,启动的时候是根据运行时间最短的先启动,停止的时候运行时间最长的先停止。当然自动运行的时候是自动检测压力,根据检测压力和运行时间依次停止/启动每台机器。若依次停止途中压力再次上升,停止后的机器要休息10分钟再次启动。

           不过感谢回复,我已经做好了。实际过程比描述的还要复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FOR循环+序列+比较+赋值指令可以实现。



谢谢,我差不多也是这样做的。已经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C语言写,就简单多了,可以定义数组,然后循环比较,最后对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下标就是要找的电机号...



是的,用scl语言也简单好多,不过200smart用不了scl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是求最长时间和最小时间的对应电机号?可以定义连续的寄存器比如D100-D109按顺序存放10个电机的运行时间。利用求最大最小值命令求出最大值和最小值是多少。或者排序指令也行,那就需要先把寄存器备...



谢谢,我是用for循环加指针完成的

网友E(2022-10-30):
用scl语言也简单好多,不过200smart用不了scl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