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程序思路

楼主(2021-04-05):
流程如下:启动后传送带持续送料至圆盘,伺服驱动圆盘匀速转动,物料间隔随机,必须两组相机都判定合格才算OK,否则算NG。

1.对射光眼感应到物料,旋转一定角度使能相机一,相机一拍照并判定物料是否合格,结果传送到PLC。

2.相机一判定OK后,再旋转一定角度使能相机二,相机二拍照并判定物料是否合格,结果传送到PLC,如果相机一判定物料不合格就无须使能相机二。

3.两组相机判定后,再旋转一定角度把物料吹出。

难点在于伺服一直不停,用的台达DVP-EH3 PLC,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用相机拍喷头喷出来的喷雾形状是否合格,只用变频器驱动三相异步电机,转盘上的转轴与编码器的转轴相连,电机不停的旋转,利用编码器的旋转角度来触发相机,拍到的图片进行判定是否合格,再旋转到指定位置处理NG品和OK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用相机拍喷头喷出来的喷雾形状是否合格,只用变频器驱动三相异步电机,转盘上的转轴与编码器的转轴相连,电机不停的旋转,利用编码器的旋转角度来触发相机,拍到的图片进行判定是否合格,再旋转...



能说下大概思路,或者把程序发出来参考下,谢谢哥

网友B:
WIP状态传送。

感觉你这设计有问题啊,为什么一定要用旋转一定角度呢?增加个传感器不是更可靠吗?

还有伺服匀速转动 是不是还要和物料输送带进行速度匹配?不然物料重叠在一起了?

除去以上的疑问,更大的问题在于相机拍运动的物体 识别度可靠吗?

网友C:
你对射光电检测应该装到每个相机工位下面,检测产品到位就触发拍照,然后用移位指令去记住第一次拍照状态,如果NG下一次移动到相机2就不用触发拍照,反之就触发拍照,2次拍照都OK才输出OK,NG就寄存且移位,到达NG气缸处,触发NG气缸,所以在NG,OK剔除工位也需要去判断产品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