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PLC联机IP地址错误

楼主(2021-04-06):
400PLC共安装两块网卡,一块地址192.168.0.10,另一块是其他网段,上位机通过192.168.0.10网卡上载程序后,点联机提示选择网卡,显示可选择的网卡地址为192.168.0.11,另一块网卡地址正确。联机无法链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两块网卡通讯时,不能 设置在 同一 IP段;   一个网卡 是 192.168.0.10 , 那么 另一个网卡 就不能 是192.168.0.*** ;

更改下 其中 一个 IP就可以,比如 一个设置 为192.168.0.10  ,另一个 设置为 192.168.1.10 或者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块网卡通讯时,不能 设置在 同一 IP段;   一个网卡 是 192.168.0.10 , 那么 另一个网卡 就不能 是192.168.0.*** ;   更改下 其中 一个 IP就可以,比如 一...



另一块网卡设置不是192段,是172段的。我是直接在已打开的原项目上载的,看了下上载后的程序硬件,192段的网卡地址变为192.168.0.11,但是172段的没变,把上载后的程序地址改回192.168.0.10联机就正常了。或者新建一个空白项目直接上载也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有两块网卡通讯时,不能 设置在 同一 IP段;   一个网卡 是 192.168.0.10 , 那么 另一个网卡 就不能 是192....



嗯嗯  好的,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