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型号电机基于DOE试验设计改善生产流程

楼主(2021-04-06):
在DOE试验设计的实际应用中,电机的性能参数达到当初设定的目标值,为提高电机的可靠性做出了贡献,不仅顺利完成了型号电机的生产任务,提高了电机合格率.还摸索出了一套分析、改进电机研制过程中的问题的方法,对以后的电机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试验人员根据表1中“运行序”一栏的顺序,在其他参数和工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某型号电机进行DOE试验。对工装A、工装B进行改进,加严其公差控制,按可控因素水平的不同水平值,每一水平装配10台电动机进行试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检测,统计合格的电动机频数。

试验计划表

1、试验结果分析

拟合选定模型如表2、表3所示。

拟合因子:径向跳动与工装A,工装B

径向跳动系数估计表

径向跳动方差分析表

从图1可以看出,工装A和工装B均是主效应,即影响电机径向跳动的主要原因。工装B主效应较工装A显著;工装A和工装B两个可控因素彼此独立,无交互作用,无关联关系。

标准化效应图

2、残差分析

对改进工装后生产的电机的测试数据进行残差分析,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残差分析图

从图2可以看出改进后电机径向跳动的侧试数据残差为正态分布,数据随机分布,无异常状态,符合要求,说明改进后的工装可满足要求。

3、控制圈

利用改进后的工装进行装配后侧试电机的径向跳动,收集数据后使用六西格玛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电机的过程能力控制图、控制图。

从上述控制图可以看出,当两个可控因素工装A控制在水平0.01工装B控制在水平2时,电动机径向跳动全部在控制上线和控制下限内,电机该项性能指标合格率可以达到100%。结合生产和工艺的可实施性综合考虑,最终确定了电动机的工装状态。该实验结论已经应用到了某型号电动机后续产品的生产中,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网友A:
泳池设备试验设计的实际应用中,电机的性能参数达到当初设定的目标值,为提高电机的可靠性做出了贡献,不仅顺利完成了型号电机的生产任务,提高了电机合格率.还摸索出了一套分析、改进电机研制过程中的问题的方法,对以后的电机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