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控制现场设备该怎么做

楼主(2021-04-06):
设备现阶段都是用的三菱FX3U,客户那边现在连生产线,到最后打算所有设备连中控室来监控和操作

之前听说过DCS,集散式控制系统,车间所有下位机通过和DCS通讯可以在中控室监控和控制现场设备,而且现场触摸屏依然可以控制现场设备

因为没见过也没用过对这个东西没有概念

想请教大家,就FX3U PLC该怎么做,才能做到中控制可以控制与监控现场设备

网友A:
看你们行业,DCS好像是化工类行业用的比较多,另外还可以用上位机软件,比如西门子的WINCC,国产的组态王等等,但是最终还是看甲方

网友B:
三菱也有上位吧?

网友C:
你这个需要用组态王等相关的上位机软件在中控室作容余控制,在上位机软件和设备控制FX3UPLC之间或触摸屏来通讯:485或网络,从设备系统中读写数据,在中控室进行监控或更改数据

网友D:
DCS和PLC可以使用485和以太网通讯读写PLC数据,只是在PLC程序和DCS组态中需要增加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需要用组态王等相关的上位机软件在中控室作容余控制,在上位机软件和设备控制FX3UPLC之间或触摸屏来通讯:485或网络,从设备系统中读写数据,在中控室进行监控或更改数据...



我想用组态王和plc485通讯,然后plc编程口留给触摸屏,但是组态王和3Uplc485通讯没成功,我再试试编程口和组态王通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