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标签管理器如何使用

楼主(2021-04-06):
威纶通触摸屏与殴姆龙NJ-501怎么读取其变量,新手求问

网友A:
打开威纶通触摸屏EasyBuilder Pro软件,在菜单栏中找到系统参数--系统参数设置----新增设备--设备类型---选殴姆龙NJ-501对应的动(用ETHER-NET),新建画面,放置数值元件,设置相应的殴姆龙NJ-501对应地址,和殴姆龙NJ-501通讯上,就可以进行数据读写了

网友B(2022-10-31):
选CX—Designer,复制粘贴到记事本后,触摸屏建好设备后,导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