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通讯问题

楼主(2021-04-07):
我用的编程口连接电脑,但是用gxwork2监视就不能用上位机控制,用上位机连上就不能用软件监控这种能不能解决啊?都是同一个com口,我用虚拟串口把那个串口一分二也还是不得行……

楼主:
编程线用的淘宝上买的那种,编程线直接插在电脑上,上位机用的维伦通在线模拟

网友A:
威纶屏有几个通信口?

如果不止一个,可以试试威纶屏的穿透通信功能,PLC的422口连接威纶的一个通信口,另外一个串口或者网口连接电脑,去威纶官网或者百度了解下威纶的穿透通信。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