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RUNTIME140_1.dll找不到

楼主(2021-04-07):
找不到VCRUNTIME140_1.dll  博图v15.1版本 各位网友 你们遇到过这问题吗?

网友A:
安装软件出现缺少VCRUNTIME140_1.dll 的解决方法:先修复 VCRUNTIME140_1.dll ,然后 再安装 博图。

可以直接百度 下面的文字:

安装软件出现缺少vcruntime140dll的解决方法

  /article/49711c617e4000fa441b7c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