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监控问题

楼主(2021-04-07):
(图片)

网友A:
m3300有几个地方线圈输出

楼主:
一个线圈,有几个触点,一个区间复位指令没动作,设备动作到这里就停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线圈,有几个触点,一个区间复位指令没动作,设备动作到这里就停止了。...



上传来看一下

网友B:
应该是其他地方有用到相同的地址,导致冲突了。

网友C:
可能是程序未调用   P***

网友D:
你这一张截图根本看不出东西,交叉引用看一下。想到两个可能:

1、是否强制OFF了

2、是否被其他条件复位了。

楼主:
谢谢提供思路,程序不知道怎样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