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柜的优点及产品特性有那些?

楼主(2021-04-07):
防爆柜的优点有:

1、电源切换与保护变频柜中设有低压塑壳断路器与进线电源相连,除能完成接通和分断电路外,可对电路和变频器发生的短路,过载进行保护。并可在维护时切断电源。

2、启、停控制功能变频柜面板上设置变频启动,变频停止按钮,用于变频装置的运行控制,便于现场操作。

3、频率(速度)调整变频柜面板上设置频率调整电位器,可以很方便的手动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用以控制电机转速。

4、表头显示变频柜面板上设置电压表,电流表+,+频率表和各种指示灯如电源指示,报警指示,运行指示,工频指示,实现对变频器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输出频率和各种工作状态的监测。

5、备用工频切换用户可选择有备用工频切换的变频柜、当变频器出现故障时,通过自动控制回路将电动机切换至工频电源(此方式可选择手动+/+自动,工频启动装置大于15KW+用软启动器实现)

6、多种控制功能可根据系统工况在变频柜面板上设置多种控制按钮和指示灯如正转、反转、电机增速、电机减速、点动正转、点动反转、手动+/+自动、紧急停止、变频+/+工频、+PLC+控制,触摸屏等。

7、加装外围设备根据工况需要可在变频柜内安装交流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及+EMI+滤波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热继电器,可编程控制器(+PLC+)+,+可编程操作终端(+GOT+),电度表,散热风扇等。

8、安全防护将变频器安装在变频柜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触电危险,起到较好的.

适用范围:

  a、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危险场所:1区、2区

  b、爆炸性气体混合物:ⅡA、ⅡB、ⅡC级场所

  c、温度组别:T4

    d、户内、户外

  产品特点:

  1、主副柜组合形式有左右、上下两种,主柜位正压密封腔,前后开门,正面设观察窗,副柜主要安置正压气路控制系统。

  2、具有开机前自动换气、换气延时、自动补气、自动控制正压范围的运动功能。

  3、操作使用简单方便,换气结束即进入“正压运行”状态。

  4、具有正压保护(上、下限)、声光报警、正压临界下限自动断电、开门断电、紧急手动断电等联锁保护功能。

  5、电缆压圈式引入装置。

  6、产品内部可安装各种仪表、变频器、PLC、软启动器、计算机控制系统,可实现就地和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