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u盘中毒的方法

楼主(2021-04-07):
防止u盘中毒的方法是什么,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防止u盘中毒的方法

方法一、通过修改注册表来阻断U盘病毒

即使关闭了自动播放功能,但是还是会在双击盘符的时候入侵系统,通过修改注册表来阻止U盘病毒,但是U盘病毒依然会在双击盘符时入侵系统,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来阻断U盘病毒。

操作步骤: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依次展开定位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 ExplorerMountPoints2,然后鼠标右击MountPoints2选项选择权限,之后可针对该键值的访问权限进行限制,从而隔断了病毒的入侵。

方法二、不要直接双击U盘盘符

如果打开U盘的时候,不要直接双击U盘盘符,鼠标右击U盘选择“打开”或者通过资源管理器窗口进入,因为双击实际上会立刻激活病毒,所以建议不要双击就可以避免中毒。

方案三、安装U盘杀毒监控软件和防火墙

使用一些杀毒软件或金山卫士U盘专杀等软件进行安装,这样也能达到对U盘的实时监控和查杀能力。

方法四、关闭自动播放功能

1、只需要进入控制面板进行设置。

2、然后依次展开“本地计算机策略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系统”项,然后在右侧窗口中双击“关闭自动播放”进行设置“已禁止”即可。

方法五、创建Autorun.inf文件夹

在传播病毒的时候U盘是利用Autorun.inf文件来进行传播的,操作步骤是:在所有磁盘中创建名为“Autorun.inf”的文件夹,并把自己创建的 Autorun.inf设置为只读、隐藏、系统文件属性。如果有病毒要入侵的时候,这样病毒就无法自动创建再创建同名的Autorun.inf文件了,设置属性时因为病毒同样会将其文件删除,然后复制自己的Autorun.inf文件进去,所以设置一下文件属性病毒也就无计可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