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过HTTP协议的POST请求与MES系统对接

楼主(2021-04-07):
        智能网关IGT-DSER集成了多种PLC的原厂协议,方便实现各种PLC与服务端之间的HTTP协议通讯,通过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绑定JSON文件的字段与PLC寄存器地址,配置URL,选定周期模式或者触发模式,即可通过POST命令,将JSON文件提交给HTTP的服务端; 如果服务端有返回的JSON,网关进行解析后将数据写入到PLC,实现PLC与HTTP服务端双向通讯。

        周期模式是按设置的周期时间提交POST请求和解析返回的文件;触发模式可配置一个或多个触发条件,网关根据触发条件的数据变化进行JSON文件提交,当触发条件是BOOL量时,网关在上升沿提交请求,如果是数据地址,则数据变化一次就提交一次请求。

        这个案例里是三菱Q系列的PLC,采用触发模式,分多组提交POST请求,服务端返回的数据需要解析后写入到PLC寄存器。运行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在附件中),按照用户手册配置好网关的网络通讯后,即可进行数据配置测试,配置表与JSON的对应关系如下:

        同一个网关可设置不同的组号(上图中的0,1,2)实现不同的JSON文件在不同的时间发送POST请求,最多可分256组。JSON文件的字段名称都可以编辑,对应的PLC寄存器地址也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数据名称和时间字段名称也可以修改,通过'参数'->'其它参数'打开以下窗口:

       上报到服务端的JSON默认会带一个上报时间字段,根据上图可修改字段名称,同时也可以选择时间格式,通过'参数'->'校准网关时间',打开以下窗口:

         参数配置完成后下载到网关模块内('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重启网关('工具'->'重启网关')模块后,网关即进入工作状态。可以通过'参数'->'从网关读取参数',网关的工作状态会显示在信息栏,如果有异常,可通过'工具'->'网关数据监控'查看异常的数据,找到原因后修改配置参数,重新下载运行。

        网关模块也支持边缘计算,可以将数据进行预处理后上报和下载,也方便实现各种非标协议的通讯,具体可查看网关的脚本手册。

        同时集成了多种PLC协议,以下是常用的PLC类型:

◆ FX:  三菱FX系列PLC            ◆ QL:  三菱Q/L系列PLC

◆ AS:  三菱A系列PLC             ◆ OM:  欧姆龙全系列PLC

◆ S72S:  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     ◆ S734:  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

◆ S71K: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PLC     ◆ MBS:  施耐德等Modbus兼容PLC

◆ DVP:  台达、信捷PLC                  ◆ NAIS:  松下全系列PLC

◆ KVS:  基恩士全系列PLC                ◆ FTK:  永宏全系列PLC

◆ MSK:  LS/LG全系列PLC                 ◆ KOY:  光洋全系列PLC

◆ ABM: AB MicroLogix系列PLC            ◆ ABC: AB Compact/Control系列PLC

网友A(2021-11-26):
智能网关IGT-DSER支持几台PLC?可以配置几个URL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网关IGT-DSER支持几台PLC?可以配置几个URL地址?...



支持多台PLC,也支持多个URL的。

这里有个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1085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