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泵联动的问题

楼主(2021-04-07):
这里是想做两变频器各自对应一台泵的联泵控制,我看三晶变频器可以有多泵联机功能且备份主机的功能,假设主机故障辅机变为备用主机,那么辅机怎么根据进出水压力调整频率呢?还是说辅机是设置固定转速吗?

网友A:
不用分主或辅,两台都可以控制水泵,控制方式完全一样,但两台变频之间加上连锁,开始时以其中一台先工作,另一台备用,当发生故障时才启动另一台,如此切换即可。

网友A:
如果你根据压力来控制转速,可采用带4-20MA电流或0-10电压信号的压力传感器来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

网友B:
两台启动设置互锁故障自动启动另外一台+报警,两台均为独立的PID回路,停止回路手动自动跟随运转回路的输出,切换后PID调整为自动,这样基本可以实现勿扰切换。

网友C:
以前用过专用水泵控制屏,屏幕和输出输入都做在一起了,画面做的挺好看,最多带4个泵,设置也简单,那次就是2个泵,可以定时周期切换,可以根据水压自动启停第2台泵。

楼主:
因为设计要求是不用plc尽量安装方便以及有缺水和压力检测,我想可以在进出水接传感器然后各自并联在两台变频器上,两台设备再设置互锁+报警这样可以吗?

网友D:
硬件压力传感器只有一路,主机故障感觉除水泵有问题外(电机+泵),其余都不能让泵组进行pid恒压控制;从变主理想的就是继承主的运行状态继续运行;格兰富使用的丹佛斯变频器,有套无压力传感器控制算法,可以在压力传感器信号丢失后,继续恒压供水控制。

网友E:
变频器一拖一,如果是一用一备,增加个信号1分2的隔离,两台变频器均可自己进行压力控制,在电路上做好用备切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