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3D打印机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十三)

楼主(2021-04-07):
      近期,我们将对3D打印机遇到的高频问题点进行搜集整理,集中解答。小编建议所有3D打印爱好者收藏。一来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可能帮你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二来可以系统学习3D打印知识,帮你更好的了解、使用3D打印机。

3D打印中层错位的解决办法

      多数3D打印机使用的都是开环控制系统,直白说,它们没有关于喷头实际位置的信息反馈,打印机只是简单尝试移动喷头到某个位置,然后希望它能到达那儿。多数时候,这样是可行的,因为驱动打印机的步进电机是非常有力的,不会有巨大负载来阻止喷头移动。如果出现问题,3D打印机也没有办法发现它。例如,在打印的时候,你突然撞击打印机,可能导致喷头移动到一个新的位置,机器没有反馈来识别这种情况,所以,它会继续打印,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如果你发现打印机的层错位了,它可能是因为下面列出的原因之一导致的。不幸的是,一旦这些错误发生,打印机则没有办法发现问题并处理问题,所以我们将探讨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喷头移动太快如果你设置的是高速打印,3D打印机的电机会尽力支持。如果你尝试以更快的速度打印,以至于超过了电机能承受的范围,就通常会听到咔咔的声音,电机没法转动到预期的位置。这种情况下,接下来打印的层,会与之前打印的所有层错位。如果你觉得打印机打印太快,可以试着降低50%的打印速度,看是否有帮助。在打印过程中如果你还想让模型继续打印的话,可以旋转旋钮来调整模型的打印速度,把速率(FR100%)适当降低。

      打印过程中喷嘴刮到模型打印过程中有时候喷嘴会刮到模型,特别是从一个点平移到另一个点,到达位置后,喷嘴没有任何抬升过程,直接就粘上去,这是很容易刮到模型的,但是机器本身是不能感应到,所以喷嘴会继续工作。此时,打印出来的模型可能已经错位了,这时你需要在切片里找到工具,打开里面的专家设置,设置一下回退时Z轴抬起的高度,适当的Z轴抬起高度可以避免喷嘴刮到模型而造成错位,设置在0.3mm即可。

      模型问题模型的来源渠道很多,可以网上下载,可以自己建模,也可以通过扫描仪来逆向建模。网上下载的模型很容易出问题,下载的时候看着正常,但是切片之后打印出来就会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错层也在其中,在切片完成后有一个层预览,你可以切完之后预览一下,检查是否每一层都正常,如果哪一层突然出去了一根线条,那么这个模型肯定有问题,正常的模型预览每一层的喷头移动轨迹都是围着模型在转的,所以你可以在每层切完之后检查一下,确保模型本身没有问题。

      受外力影响机器本身是由电机带动皮带传动的,很小的外力都可能会影响喷嘴的移动,造成电机丢步,或者切片时模型超出成型平台的尺寸,造成喷嘴在平台最边缘丢步也会造成错层,所以打印机旁尽量不要有其他不相关的人或干扰。

      机械问题如果降低了速度,错位问题仍一直出现,那就有可能是打印机存在机械问题。例如,多数3D打印机使用同步带来做电机传动,以控制喷头的位置。同步带一般是橡胶制成,再加某种纤维来增强。使用时间一长,同步带可能会松弛,进而影响喷头的张力。如果张力不够,同步带可能会在同步轮上打滑,这意味着同步轮转动了,但同步带没有动。如果同步带原本安装得太紧,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过度绷紧的同步带,会使轴承间产生过大的摩擦力,从而阻碍电机转动。理想的情况是,皮带足够紧,防止打滑,但又不太紧,以致阻碍系统运行。如果你在处理错位问题,就需要确认所有同步带的张力是合适的,没有太松或太紧。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可以通过调整皮带被动轮来调节同步带的松紧度。

      检查电机上面的同步轮是否锁紧,因为同步轮是由两颗顶丝固定在电机轴上的,如果同步轮顶丝松动则会造成电机空走,造成丢步,然后模型错位。这个解决方法很简单,把顶丝锁紧之后打印一个简单的模型验证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