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总线控制

楼主(2021-04-08):
请问,用485总线控制驱动器和PLC自带高速脉冲控制驱动器,这两者在程序运行上熟快熟慢?能差多少?

网友A:
两者没有可比性吧!485能快到哪里去呢?

网友B:
485控制的优势:响应速度更快,抗干扰能力强,不存在脉冲丢失等问题,不受PLC脉冲口频率限制,能够实时读取驱动器的信息,比如当前位置,扭力,速度,故障代码等等。如果伺服数量只有2、3个的话,使用485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伺服比较多的话,建议使用Can总线。因为485采用轮询的方式发送命令帧会对响应时间造成很大的影响,

网友C:
485很难做到实时控制监控,轴数少的话用PLC自带脉冲口,轴数多的话 用ethercat总线控制

网友D:
485是靠用户程序做刷新处理,受制于程序的扫描影响导致数据刷新不能很快!!

至于总线,是底层程序的高速数据映射,数据刷新与用户程序无关,速度很快,虽然2者在内部都是轮询操作,但是数据刷新时间有可能相差100倍甚至更高,

网友E:
程序小 设备小  用485  ,设备多 就用总线通讯

网友F:
通讯还是西门子的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485控制的优势:响应速度更快,抗干扰能力强,不存在脉冲丢失等问题,不受PLC脉冲口频率限制,能够实时读取驱动器的信息,比如当前位置,扭力,速度,故障代码等等。如果伺服数量只有2、3个的话,使用485...



0.0

网友H:
       485实时控制监控速度慢但价格实惠,轴数少的话用PLC自带脉冲口,轴数多的话 用总线控制

网友I:
485一般是轮询控制,有一定的排队时间,脉冲基本是实时的,无等待时间。

网友J:
推荐 个 RS485和工业现场总线CAN结合的伺服 控制器,见下图

  从站SIO通过CAN和MST内的数据块自动高速交换数据,PLC只和MST一个设备通过Modbus通信交换数据,可保证PLC对所有设备的扫描时间<100mS,并可用Web页面调试、监控从站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