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JDV6.2XBTOT系列的升级参照号是多少?

楼主(2021-04-08):
VJD V6.2 XBTOT系列的升级参照号是多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谢谢。

网友A(2021-05-29):
添加XBTOT系列的方法

打开Vijeo-Designer6.2  点帮助下的“关于”,再点许可,点升级,升级参照号:vjdhtgtgx    在点确定,关掉软件,重新打开,如果还没XBTOT系列的屏,在按下面的方法,

打开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Schneider Electric/Vijeo-Designer62/license,,将UpgradeLicense 的值改成FFFF,关掉软件从新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