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p2.7卡死

楼主(2021-04-09):
eplan p2.7  WIN10 之前都好好的 随笔花2下 就卡死 不是卡顿 ,最新WIN10系统自动更新。

楼主:
不是输入文本闪退

网友A:
将文件version.dll,复制到C:\Program Files\EPLAN\Platform\2.7.3\Bin中覆盖原文件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可以尝试这种解决办法:微软输入法设置-常规-兼容性(打开)。image.png

网友C:
    2  楼上的这个操作你做了吗。。。

{将文件version.dll,复制到C:\Program Files\EPLAN\Platform\2.7.3\Bin中覆盖原文件}

网友D(2021-05-09):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可以尝试这种解决办法:微软输入法设置-常规-兼容性(打开)。...



大哥牛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可以尝试这种解决办法:微软输入法设置-常规-兼容性(打开)。...



是的 赞一个 我感觉都是WIN10系统自动升级后,我的EPLAN会有各种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可以尝试这种解决办法:微软输入法设置-常规-兼容性(打开)。...



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