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同压力传感器的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1-04-09):
PLC型号CP2E-N30DR-A,用CP1W-CIF12-V1隔离型的485通讯选件板,拨码开关1、4 OFF,其余ON,读取压力传感器数据,数据一直读不上。

用串口助手检测PLC发送的命令帧:

选件板RDA-接USB转485转换器的TX-/B端子、RDB+接USB转485 的TX+/A端子;

串口助手显示01 03 00 28 00 02 44 03 该命令帧正确

用串口助手检测压力传感器,能够正常反馈数据;

压力传感器485A接USB转485转换器的TX+/A端子、485B接USB转485转换器的TX-/B端子

PLC接压力传感器时,以下接线没有接受到正常数据

接线1

接线2

压力传感器485A接选件板RDA-

压力传感器485B接选件板RDA-

压力传感器485B接选件板RDB+

压力传感器485A接选件板RDB+

结果:A641.00   off      D1352:0082,其余从D1350~D1355都是0000

结果:A641.00   开     D1352:0000

从D1350~D1355都是0000

设置

程序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我的程序或者设置那里出问题了,各位大神,拜托了。

网友A:
程序感觉没有错误,你可以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压力变送器先和PLC进行通信测试。

网友A:
有啥问题继续跟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感觉没有错误,你可以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压力变送器先和PLC进行通信测试。...



好的,我试试能行不。感觉自己是哪里理解不到位,拐进死角了

网友B:
485的两根线对调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的两根线对调一下试试



上面测试结果里,连接时就已经对调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感觉没有错误,你可以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压力变送器先和PLC进行通信测试。...



大哥帮我看看我这个Modbus Slave调试助手设置那里出错了嘛,连接PLC还是报错

参考压力传感器,地址改为了long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程序感觉没有错误,你可以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压力变送器先和PLC进行通信测试。...】进行回复:        ------...

0028是16进制,所以Modbus Slave里应该是40开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程序感觉没有错误,你可以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压力变送器先和PLC进行通信测试。...】进行回复:        ------...

CP2E的话,可以考虑用这种功能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任天泽工控"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程序感觉没有错误,你可以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压力变送器先和P...



嗯功能块早就下载了,也是不大会用,在摸索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任天泽工控"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程序感觉没有错误,你...

功能块比简易主站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任天泽工控"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程序感觉没有错误,你...

问题解决了还请给个肯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任天泽工控"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任天泽工控"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关育谋" 的...



好的好的,现在还在尝试中,我用modbus slave模拟的出的信号PLC还是读不上,但是用串口助手能够读到无标题.p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引用 "任天泽工控"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任天泽工控...

干脆我给你代写程序算了,这么久都没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任天泽工控"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引用 "任天泽工控"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内容: "关育谋"...



嗯,最后用功能块搞定的,还没弄明白为啥简易主站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引用 "任天泽工控"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引用 "任天泽...

有功能块就用功能块,方便省事。

网友C(2021-05-31):
不错的程序,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