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电脑麦克风有电流声怎么办

楼主(2021-04-09):
win7电脑麦克风有电流声怎么办

1、因为我们音量设置不合理造成的现象,音量如果过大的话,很容易会造成麦克风出现杂音的产生,所以我们要合理控制音量,避免出现类似的现象;

2、麦克风本身质量就存在有问题。可以在别的电脑上面进行尝试,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麦克风的电流声过大;

3、声卡驱动的问题造成的这种现象,建议重新安装一下声卡驱动;

4、也有可能是由于软件的冲突造成的,可以试着卸载掉和麦克风这款软件类似的软件,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5、如果网速慢的话,也有可能导致电流声过大;

6、麦克风设置:右下角的小喇叭右键,录音设备,在录制里把现有麦克风调成默认设备 然后双击麦克风或点属性 在级别里可以调麦克风的音量大小和麦克风加强,在增强里选上噪音抑制和回声消除,在侦听里选上侦听此设备,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

转:浏览器大全 win7电脑麦克风有电流声怎么办 (f8p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