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仪常见的故障有哪些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1-04-09):
随着测试仪器使用率的提高仪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故障这类仪器的检修给我们维修人员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具有很宽的专业技术知识面和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首先要理解仪器的原理框图分析信号流程通过对仪器的基本操作对仪器故障进行初步定位。下面安泰测试维修工程师带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原理及故障检修。

安泰测试维修工程师根据对多台该类仪器的检修总结以下该类仪器常见故障的分类及维修。

(1) 由误操作引起的软故障 矢量网络分析仪大多具有多菜单显示功能有 时误操作会引起仪器功能紊乱,只要正确使用菜单特别是正确使用维修菜单就可以排除仪器的软故障。

(2) 开机自检后出现错误信息提示 仪器自检主要是对几个核心部件进行检查其 顺序一般为 CPU-ROM-RAMI/ O 接口-各被控组 键通过检查所出现的错误信息可以大致了解故障 出现的部位。

(3) 开机自检正常而仪器出现硬故障 这类故障出现部位不能一目了然往往需要通 过对仪器进行功能检查再根据原理框图推断故障部位。

 以上维修方法由安泰维修中心专业维修工程师提供。安泰维修中心拥有专业的维修工程师,专业维修美国AgilentTEKFLUKER&S、安立等公司已不提供维修以及在修但是过了质保期的各种示波器、频谱仪、网络分析仪、逻辑分析仪、功率计、发射机、接收机、信号源、各种型号的探头、函数信号发生器、校准源等进口仪器仪表。另外,台湾产的固纬、吉时利也在维修范围之内。

并且安泰维修中心提供原厂级服务,目前安泰测试维修中心已经获得了泰克公司的西北维修认证授权,可以为客户提供包括TEKTRONIXFLUKEKEITHLEY等公司的原厂级维修服务,并且以原厂级的技术标准提供各种品牌仪器的维修服务。

下面安泰测试维修工程师将通过日常维修几个实例来简单分析一下矢量网络分析仪出现故障的检查思路和排除方法,欢迎大家来继续阅读。

 实例 1: 开机后仪器自检通过测量反射所用 通道A / R) 工作正常测量传输所用通道 B/ R) 工 作不正常信号低 30dBm 左右而且曲线不平根据 原理框图分析由反射测量正常可知仪器所有共用 的部件应该是正常的则故障一定出在端口 2 的定 向耦合器、 B 通道接收、采样器、第二混频器、及 ADC 电路的多路开关上。故障牵扯的器件较多且 仪器的结构比较紧凑逐一检查的方法不大可行通 过研究发现第一中频比较好测设置仪器在连续波 工作状态频率 1GHz, 功率电平 10dBm, 此时第一 中频应该输出频率 10MHz, -峰值为 0. 15V 的正 弦波而我们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信号低了很多故可 判断故障出在采样器或前面的耦合器上进一步测量后发现定向耦合器输出信号正常即可判断采样 器损坏需要更换。

实例 2: 开机后仪器工作正常但工作一小时或 更长时间后出现错误信息。用功率计在端口 1 测量输出功率电平为最大且功率电平不可调该故障可 能出现在自动电平控制电路或功率模块上。因电路 是闭环的故障定位较困难但根据故障出现的状 态可判断某一元器件的性能不好或电路存在虚焊 点而且是由温度过高引起的在这里我们采用了局 部加热法进行故障快速定位即用一种温度可控的 热风机分别对某一元器件进行加热然后快速冷却来确定故障所在点。

实例 3: 开机后屏幕出现锁相错误。锁相电路 涉及的电路很多由框图可知它由信号源部分、信 号分离部分、 R 通道采样部分及其相关电路组成。出 现这种错误信息首先须做相位校准校准通不过则可判断仪器出现硬件故障再检查与锁相环路有 关的电缆连接电缆接触不良也有可能引起此类故 障。检查参考信号、基波发生器和脉冲发生器如果 均有正常信号输出就可排除其相关电路出现故障 的可能性。 将环路打开外加一模拟输入信号至鉴相 器检查其输出同样未发现问题而锁相环路中 R 通道采样器断开则出现锁相错误因此无法测量其 对故障的影响但因 A B R 三通道完全一样可互 换使用所以用替换法查出 R 通道采样器损坏。

未来的矢网将会有更快的测量速度、 更强的软件和测试功能及更复杂精密的电路结构只有掌握基本原理灵活地应用各种微波仪器检修方法才能进行快速准确的故障定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文由西安安泰维修中心网整理发布,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