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21-04-09):
采用西门子SMART系列PLC,通过MODBUS与变频器通讯,读变频器某一个可设定的参数,通常PLC需要两个地址,一个读取的地址,一个写入的地址,该参数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与写入,那触摸屏上输入框里就要放一个显示地址和一个写入地址吗?这样输入地址默认数值为0就会把0写入到变频器去。能否在PLC里通过转换为变成一个新的地址。请同行的高手赐教,帮忙解决下。

网友A:
可以用modbus的读写,与变频器通讯既可以读也可以写,同一个地址读写既可以,改地址对应画面一个读写参数框

网友B:
DotTrend(百度搜)是一款用来记录modbus通信数据以及将数据绘制成渐变曲线的调试测试监控软件,欢迎使用

https://blog.csdn.net/wudonglincsdn/article/details/105966106?spm=1001.2014.3001.55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odbus的读写,与变频器通讯既可以读也可以写,同一个地址读写既可以,改地址对应画面一个读写参数框...



是可以读可以写,但是要两个地址呀,我是想转换为一个地址。

网友C:
论坛里我记得以前我发过一个西门子200与台达变频器485通讯的案例,看看就明白

网友D:
你是想要吧 读写地址 实际是不一样得,你想通过转换成一个地址,显示在HMI 上面吗?

网友E:
同一个地址就可以,开机时,触屏读smart里的数值并显示出来,当在触屏修改了数值的时候(输完数值点回车,如果点取消的话,会发现还是刚才的那个数值)才会传到smart里,所以,smart里的寄存器设置好掉电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要吧 读写地址 实际是不一样得,你想通过转换成一个地址,显示在HMI 上面吗?...



是的,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