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罗克韦尔Micro850远程变频调速

楼主(2021-04-09):
请问如何在罗克韦尔自动化实验平台上实验Micro850实现主从站(两台计算机)信号控制,从而实现在主站控制变频调速?

网友A:
你所说的主站控制变频,应该是通过modbus与变频器通讯,与几台计算机没有关系,不同的计算机只是实现上位数据的读写权限, micro850做modbus主站,变频器做从站,通过读写变频频率设置参数地址实现即可。

网友B:
楼主是要实现850和变频器Modbus通信吗?

网友C:
Micro850与本家PF变频器不需要复杂的设置。变频器侧设置通讯端口为网络 速度控制为网络

然后CCW软件创建变频器启动向导。根据向导一步一步设置就基本完成变频器的IP,启动停止速度控制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