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打印软件如何设置不规则标签纸

楼主(2021-04-09):
现在标签行业所使用的标签纸也是多种多样,不再拘泥于单纯的正方形、长方形或者圆形,有很多不规则的标签纸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对于这种不规则的标签纸该如何在标签打印软件中设置呢?

从上图可以看到标签纸的从宽度以及长度,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上述尺寸,打开中琅标签打印软件,在软件中根据纸张设置的提示,选择自定义大小,并输入对应的尺寸即可:

1、双击中琅标签打印软件图标,打开软件,点击新建标签,然后设置纸张宽度为43,高度为22,由于软件中默认的单位为mm,所以在尺寸输入框中不用手动输入尺寸:

2、点击下一步,设置行列数,从样图标签上可以看到标签纸为一行一列的不规则标签纸,所以在行数和列数的位置各输入1即可,然后点击下一步:

样图标签纸没有边距以及间距等尺寸,所以可持续点击下一步,最后点击完成即可。

标签纸设置完毕后,也可以通过上方工具栏中的“文档设置”的图标来查看纸张设置情况,如果有需要修改的也可以在纸张或者布局窗口中修改:

纸张尺寸方面设置完毕后,由于是不规则标签纸,所以在添加内容时要确保所添加的内容在标签内部空白位置,所以在添加时,可将内容居中放置。

在中琅标签打印软件中添加内容时,可点击左侧工具栏中对应的图标来添加内容,添加文字时,可点击左侧“A”,然后在画布上绘制普通文本,并双击打开其他“图形属性-数据源”窗口,在数据源中使用手动输入添加文字内容:

如需添加条码二维码,也可以使用左侧对应的图标,先绘制条码或者二维码,然后再数据源中添加对应的内容即可:

标签内容添加完毕后,就可以直接点击打印预览查看预览效果,并点击打印机图标连接打印机打印。

综上所述,就是在中琅标签打印软件中设置不规则标签纸的方法,以及添加标签内容并打印的详细步骤。中琅软件中标签内容有多种方法来添加,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来选用合适的添加方法实现对应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