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种PLC检测加热器断线方法

楼主(2021-04-09):
这里要介绍一种简单的检测加热器断线方法,在此之前一直用电流变送器和模拟量模块,成本较高,领导意见非常大。经过网络查找,找了一种开关量电流检测器来检测加热器断线,实际效果不错,分享给各位,还有不同的方法也可以传上来大家讨论。

开关量电流检测器,也叫电流感应开关、电流互感开关、开关量电流传感器。通过电磁感应电流,产生并输出开关量信号的装置。
按电流种类分为:直流检测器  交流检测器。
按有无电源分为: 无源检测器(不需要单独供电) 有源电流检测器(需要单独供电)

具体原理和结构下下图

采用电流检测器有什么优势:

1  体积小,安装方便。可以螺丝固定,也能导轨安装。

2 性价比高,比起电流变送器和模拟量模块,简直就是白菜。

3 灵活性高,可以针对加热器数量灵活配置,没有数量限制。只要IO口够就OK。如果想省钱,可以多个检测器用一个IO。

以下是几种实例图纸。

楼主:
多个加热器共用一个IO点接线图。在PLC IO 不够的情况下 可以采用此种方法。

网友A(2024-08-23):
引用 楼主:
多个加热器共用一个IO点接线图。在PLC IO 不够的情况下 可以采用此种方法。

有具体品牌,型号吗?

  • shpu楼主

网友B(2024-12-29):
  • qqc青春之歌

    这个叫WINGOLD 炜固

楼主:
这么好的东东

网友C:
体积小  用过几个   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