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5的PLC跟检测相机

楼主(2021-04-09):
监测相机检测产品好坏给PLC一个信号,PLC控制一个分流口,NG产品被分出去,OK产品保持原先流水线。但是分流的地方距离检测相机有一段的距离,中间产品根据输送速度快慢,数量不定,而且这些产品的NG产品数量也不确定,如何准确分离这些产品

网友A:
贴个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标签

这个产品还要打包的,贴标签也不现实啊,这个只是一道工序下面还有工序呢

网友B:
分别在相机处和NG分流处安装一个计数传感器。相机处NG的计数值赋给PLC与分流处的计数比较。

网友C(2021-07-29):
实在不行就加个计数器得了

网友D(2021-09-18):
这个只是一道工序下面还有工序呢

网友E(2021-10-20):
用位移指令,NG那位置零,然后每一次传输位移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