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屏485连接smart200设置问题

楼主(2021-04-10):
这样设置没有连上,大概是什么原因,线路是2W的量过了,是好的

楼主:
PLC启动数据就不显示,PLC不启动,按钮之类的数据可以显示

网友A:
1112.jpg我之前做的与SMART 200通信是可以的,你选择200 PPI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2楼的,SMART也试过了,最后发现是端口被程序事先占用了,虽然没接线

网友B:
宏指令写了个存12个配方

网友C(2021-10-07):
没积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