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破旧电控系统改造,大家有么有好的建议呢?

楼主(2021-04-10):
老话说:宁可做一套新的电控系统,也不愿意改造一套旧的电控系统。

可见破旧电控系统改造既费时,又误工,最后有可能是出力不讨好的活儿。难怪一旦提到旧电控系统改造,大家都感觉是一件头疼,搞脑子的差事。

可是话又说回来,当下经济不景气,公司可能会接一些老设备改造的的活让员工去做,自己有时候接私活也极可能碰到破旧不堪的老设备。

以前公司也接过一匹老设备,破旧程度不一。

有的电控柜壳体年久腐蚀,几乎不能用了,多次检修后内部元器件电线乱如麻,且没有标记,甚至接线端子螺丝都拿不下来。甚至部分元器件已经彻底报废。看起来确实就是一报废品废物般的存在。

有的壳体还好,内部油污、灰尘遍布,几乎看不到走线方式和电气参数。

总之一句话:旧电控系统,缺胳膊少腿常见,没有大脑的不在少数,神经线路迷失为常见症状。

看见就脑袋大,眼不见为净。可是非要改造又该怎么处理呢?

考验你情商和技术的时候到来了!是利用高情商说服客户或领导重新做一套新的呢?还是硬着头皮去一点点改造呢?

请大家结合工作中实际经验,展开讨论,各抒己见!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用户奖励100-300论坛积分

优秀参与奖: 4名  奖励  50元京东卡

网友A:
升级换代 电气肯定要全换啊  最多也就用个电柜箱

网友B:
赚钱的时候啊

网友C:
PLC、HIM,电机,柜体等大件留着,其它都全部更换。

网友D:
现在就在现场改造着一台13年的柜子,真是费心呀,没电路图,外围100多跟电缆直接咔嚓了,这种活真是头疼呀!

网友E:
主要器件可以保留,但是极有可能成为以后的隐患,眼下的改造成本估计和新做的成本差不了多少!

看老板的决定,一般外行老板认为改造能节约,但是以后的故障率及设备利用率可不是这点儿钱就能搞定的!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眼下连家电维修这样的行当都成稀有手艺了,所以说时代不同了,要紧跟时代的步伐!

网友F:
不能一概而论。电器元件不一定旧就到寿命了,仅仅是脏了清理呗。旧设备的外围电缆、电机、线圈、传感器、行程开关、主令电器等,如果能用最好别动,重新做非常麻烦。柜内配线线号还齐全的,也不要动了,查找故障还凑合。我的建议是能用则用,尽量少投入、少工程量。当然,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宽泛的专业知识。

网友G:
改造项目表面看起来是节省成本,但使用过程中遗留的问题相当多,就比如机械和电气的兼容性而言,有的是真的无法匹配,机械部件太老旧,造成电气的频繁保护,根本达不到预期的使用效果!如果把机械也改造了,那就大大增加了成本。所以要量力而行,不能盲目改造升级!

网友H:
旧柜子里面的主要部件可做它用,现在的设备更新换代挺快的,就是自己一个单位的设备也因原来的工程师辞职,宁可做新的,也不愿对旧的进行完善。所以说拆了重做比较省时间。

网友I:
除了改造时的工时和成本外,还要考虑到后续事情,无论设备后续出现什么问题,首先联系的肯定是改造设备的你,为了以后这套设备不再给自己找麻烦,还是得综合考虑,怎么省心怎么来。毕竟自己时间才是最大的成本。

网友J:
改造旧的电气系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去除旧的直接换新。

保留原来的功能,尽量将旧的元器件去除,改用PLC等控制,远程的接线盒也尽量用远程模块替代。尽量做到将原来的旧,大的电气柜,改为分散的模块的,减少走线,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改造时间。后续对功能的跟踪尽量完善。

我之前接过两个比较大老旧改造项目都是这么处理。 对于分线箱和主柜直间需要线槽大量走线的,直接考虑远程模块  尽量少走线,同时也方便将设备的传感器等直接就近入相。

网友K:
这个如果工艺特别熟悉或者程序逻辑很简单的,直接换新无所谓!

如果是未知工艺且客户也不熟悉的,尽量保留包含软体的硬件部分,器件只做适当更换或者维护处理

网友L:
忽悠老板做新的

网友M:
确实如楼主描述:旧电控系统,缺胳膊少腿常见,没有大脑的不在少数,神经线路迷失为常见症状。

我通常会跟客户和领导交流:

1、跟他们介绍:这个旧电控系统中  最有价值且可以继续使用的 几件物品是什么,这些尽力来 保留,其他的物品 就果断 的让客户处理掉,这样相对来说会 既省钱 又省时间些;

2、其中 最有价值的且可以使用的,有时 是 设备的PLC、HMI;但 还可能是需要从头进行编程; 有时还需要扩展接口。依然需要一定的工作量;

3、会 尽力把 工作量等沟通清楚;以及跟 全新设备 进行优劣比较; 让客户和领导最终来决定;

网友N:
 旧改新阻力大,经验积累丰富!~

 新替旧经济沉淀,毋庸置疑!~

网友O:
这才是商机,旧的只要能用,肯定比买新的便宜,好好检测一下各个回路,供电,动作,相应等等,甲方工厂自己改造的话很容易体现价值。

网友P:
里面的配件留着呗,线缆重新布

网友Q:
评估一下成本,考虑修旧还是立新!

一般情况,旧的配电柜基本就是报废,废品价都合不上,所以新作机柜也是趋势,商家也能获得较大利润!

网友R:
所以说拆了重做比较省时间。

网友S:
首先 仔细调查旧设备的老旧程度,俗话说的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既然说到老旧程度那就得从什么时候买的、中间出过哪些问题、对生产的损失有多大、中间维修过哪些部件。

其次是在上述问题都有明确数字化的答案后,在比较同型号新的设备的价格、抑或找不到同型号就看看升级型号的能替代的产品。

老板最喜欢看到的是对比,没有对比选择都是拍脑门的决定、经不起推敲:做对了没有人说你有功劳、一旦失误了责任都在你这里。

最后就是集中对比修旧设备的费用、风险、周期,购买新设备费用、周期、优势。每一种方案都有优缺点,最后都会择优选择,当然也可能牺牲某一方面,不过从长远、安稳运行来说肯定会更好一些。

网友T:
碰到老旧设备最好是先按原电器电路设计图进行复原,(如果没有原设计图可以根据电器原理自己作图进行复原)复原后看效果,再进行更替,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还费钱,但最终的结果是非常明显的,也是最保险的做法,大家以后碰到可以大胆的试试。

网友U:
跟领导积极沟通的同时,去差保优,把成本控制在最低!!!

如果是承包那个么都懂!!!

网友V:
见过一套系统完全烂了,是在腐蚀性环境,柜体和元件都锈的不行不行的,其实还是盘柜厂柜体防腐不达标,嘴周协商不改造了,直接做一台新的

楼主:
互动持续中……

没有参与的童鞋抓金哦,积分和京东卡已经到货。

网友W:
这事儿两说,有钱就换没钱就修,当然,前提是旧设备的图纸什么的是齐全否则没法修也坚决不修复。这时候,要和领导说明修的坏处,没有图纸修复后第一可能实现不了原功能比如精度啊控制啊这些都比新设备差得远,白白浪费钱,不如直接上新的;第二没有图纸进行修复全靠推理,设备可能损坏,设备损坏事小,伤人死人才是大事,通常一涉及人身安领导基本上都是大笔一挥:换新的!

网友X:
经历过的电控改造项目不多,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甚至可以说记忆犹新,总结经验,自认为:“宁做新,不改旧”。因为很多时候,旧改实施过程中大概率会出现难以克服的隐性困难,实施效果也可能达不到预期,很容易落得吃力不讨好的结局。

不买新系统,选择改造旧系统,很多时候还是因为预算原因,想省钱,“能用则用”成为改造旧系统时自始至终遵循的最大原则,很容易陷入以下窘境。

1.  旧设备年代久远,核心元器件更新换代,缺资料,缺技术支持,改造过程困难重重。

2.  原设备安装位置以及线路已经定型,改造时技术发挥受到了限制。

3.  核心元器件可能存在的隐形缺陷给改造效果带来很多不确定,很难找到替代品。

当然省心省力改造后效果好的旧改坚决支持。以上只是说旧改很容易陷入前期技术论证阶段很难预料到的坑中。

网友Y:
1、电路图;2、原程式;3、工艺流程;这几个没有的话,活很难搞!以前改70年进口的精梳机,有几点经验参考下:

1、最好有参考设备(傍边有改过或者没改过的可以正常工作的设备),改的过程中,可以观看动作,线拆乱了,可以看旁边机器;2、改之前设备能正常工作,坏个零件;懂设备流程还能知道;复杂点逻辑的,坏个传感器什么的,太费时间去查;3、承受压力,这个做生产设备的都懂!

网友Z:
改造设备,比较麻烦,有设备工艺流程、相关图纸以及技术资料的还好,就怕有些非标设备,什么 资料都没有,柜子内接线也没有线号,这种改造起来比较费力;

网友AA:
旧改,一切从安全出发,绝不把能赚钱的机会溜走

网友AB:
很老的设备,尤其是使用PLC的,比如以前是200PLC,现在200的PLC已经停产的,只有配件买了,如果还是按照之前的配200PLC,可能还能延续几年,可如果再坏,其配件都没有了,没法改造了,所以,还在在不改变其他的状况下,建议更换整个电控系统,按照最新的元器件给用户配,当然,功能和以前一样!

网友AC:
看一下成本吧,如果利旧没啥优势直接换新的

网友AD:
LC、HIM,电机,柜体等大件留着,其它都全部更换。

网友AE:
PLC、HIM,电机,柜体等大件留着,其它都全部更换

网友AF:
70年代的上海机床的电箱改造?你想干不?

楼主:
互动持续中……近日结贴!

没有参与的童鞋抓金哦,积分和京东卡已经到货。

网友AG:
就像给游泳池改造一样,碰到游泳池设备机房小的,更换设备是非常让人头痛,进也进不去,电路也需要重新设计!

网友AH:
衡量一下旧系统,如果老化严重,建议还是新做比较划算,

网友AI(2021-05-13):
用新的了,旧的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