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aln导出EXCEL显示无法启用excel

楼主(2021-04-10):
epaln 导出EXCEL 显示无法启用excel  。系统OFFICE版本是365。

网友A:
同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要不更换office版本

楼主(2021-05-12):
引用 网友B:
"W466164843"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网上各种办法都试了 ,我是没有解决。现在用加分隔符先转成文本格式 ,再用EXCEL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