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系列反程序员的节奏

楼主(2021-04-10):
如上图指令执行的方式与一般PLC指令方式不一样,信捷怎么就这么特殊

网友A:
简单得set 和 reset 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1-07-14):
上升沿检测是在第二个扫描周期检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得set 和 reset 有什么不一样?

        --------------------------------------------------------------同时关掉了Y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