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EL与2线制感应器接线

楼主(2021-04-11):
台达变频器EL与丹弗斯MBS1900两线制4-20ma接线,望大神解释一下,最好能画个草图,附图为说明书

网友A:
传感器是那个R是负载吧?

2线制 就是从传感器的一端接电源 另一端接测量设备,测量的-和电源的-连接。

变频器直接+10V和ACI接吧  反证就2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是那个R是负载吧?2线制 就是从传感器的一端接电源 另一端接测量设备,测量的-和电源的-连接。变频器直接+10V和ACI接吧  反证就2两根...】进行回复:晚上我接上变频器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