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一个完美的物料分拣

楼主(2021-04-11):
一个物流包裹,通过扫描条码或者视觉来识别大小种类,由于扫码枪,距离分拣输送带有一段距离,所以每个包裹的位置要先记住,等输送带位置转到哪里了(可以在分拣入口增加一个光电),在通过气缸推到分拣输送带上

网友A:
没有完美的设计 只能是尽量完善。

再说机械设计的合理性会大大减少电气的工作。是什么限制了扫码和视觉本来用于识别分拣的关键点不能就近安装?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自行设定WIP库位,做好检测。这个都是逻辑上物品应该在那个位置,物理上是不是不清楚的。所以尽量分拣在同占位比较方便可靠

网友B:
楼上对的,每次都是机械设计无能,才让电气部分绞尽脑汁解决问题,然后反过来又助长了机械部分的懒惰,恶性循环而已